计算冲电时间

楼主(2011-04-18):
电容实际为22uF
如何计算电容充电时间,实际测量大概是在3-4s
关键是时间常数的R怎么确定

另外multism上用示波器,居然看不到电压的上升时间

网友A:
re LZ:

时间常数该市RC而不是R,具体按图自己列式计算,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B:
时间常数中的R,是(R2+R3)//R1。

网友C:
另外multism上用示波器,居然看不到电压的上升时间
时间标尺问题

楼主:
时间常数中的R,是(R2+R3)//R1。

这样算出来 RC=44/3 s  按3倍时间充满就是44秒了,不太可能差那么多的

楼主:
时间标尺问题
引用 网友C:

我注意了时间标尺的问题,但好像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B:
5楼:
“这样算出来 RC=44/3 s  按3倍时间充满就是44秒了”
我怎么看不出来 RC=44/3 s ?

6楼:
“我注意了时间标尺的问题,但好像不是那里的问题”
把你的仿真图包括示波器图形贴出来看看,估计你的示波器接错了。

楼主:
5楼:
“这样算出来 RC=44/3 s  按3倍时间充满就是44秒了”
我怎么看不出来 RC=44/3 s ?

时间常数中的R,是(R2+R3)//R1

按照你说的时间常数RC=(R2+R3)//R1  *C=2M//1M *22uF=44/3 s

难道是我数量级搞错了?

楼主:
6楼:
“我注意了时间标尺的问题,但好像不是那里的问题”
把你的仿真图包括示波器图形贴出来看看,估计你的示波器接错了。

网友B:
8楼:
没注意到首帖中“电容实际为22uF”,按照图中1uF计算的。

楼主:
那如何解释呢

网友B:
11楼:
解释什么?

网友D:
楼主,这种问题还是自己多想想比较好。任何一本电子学原理书上都对这个电路的充电过程以及时间常数说的非常清楚。

另外,虽然我没有用过MultiSim,但是就Candance Pspice的经验,你用的那个电源是一个直流电源,是没有时间起点的,也就是说,仿真的只有稳态结果。你应该用一个脉冲电源来仿真暂态过程。

网友B:
13楼说得很好,应该用周期够长的方波作为信号源。

楼主:
11楼:
解释什么?
引用 网友B:

时间常数里的R是多少啊

13楼说得很好,应该用周期够长的方波作为信号源。

我试试

网友E:
13楼正解,信号源有问题,看时间常数应该是RC,R应该是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的等效电阻,即(R2+R3)//R1

楼主:
实际使用时的图如下

J1是输入,  MOS4是PMOS
+24V_Vout会滞后于输入3-4s

如果按上面(R2+R3)//R1算时间常数RC
那么应该不是滞后3-4s了吧

网友F:
仿真前,将电容的初始值设定为0

网友G:
时间常数中的R,是(R2+R3)//R1。
引用 网友B:

怎么算出来是这个的,想不通啊~
R1也没在充电回路里啊

网友B:
19楼:
“怎么算出来是这个的,想不通啊~R1也没在充电回路里啊”
16楼chaoloveai120已经说了,可能你没有注意“R应该是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的等效电阻”。
注意“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
实际上,不仅三个电阻“等效”成一个,电池(电源)也从24V被“等效”成了8V。

网友G:
19楼:
“怎么算出来是这个的,想不通啊~R1也没在充电回路里啊”
16楼chaoloveai120已经说了,可能你没有注意“R应该是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的等效电阻”。
注意“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
实际上,不仅三个电阻“等效” ...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C看出去的充电路径” 感觉说成 “放电路径” 比较好吧~

网友H:
电压为R1 和(R2+R3)的分压,计算RC常数时忽略;
电阻为R1 和(R2+R3)并联,
电容为22UF,电阻并联后为0.66M
RC = 0.66M * 22uF = 6.6E5 * 22E-6 = 14.5秒

网友I:
由KCL、KVL列方程,((V1-Uc)/(R2+R3)-CdUc/dt)*R1=Uc 代入数值化解得到44Uc'+3Uc-24=0,解此常微分方程,得到Uc=8(1-exp(-3t/44))

楼主:
实际上,不仅三个电阻“等效”成一个,电池(电源)也从24V被“等效”成了8V。

电源怎么被等效成8V的呢

网友J:
数学是浮云!:lol

网友K:
23楼才是正解啊~~~还是方程和数字够直接可靠,什么解释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