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1-04-18):
一个什么芯片呢?
有使能端EN。。
然后是,一个上升沿过来,输出翻转一下(即前一个状态为0的话,就变化为1,前一个状态为1的话,就变成0)
下降沿的话,不动作
或者,有什么好办法?
感觉,挺像是计数器的呢
但是,计数器的话,难道有1位或者2位的计数器?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A:
JK触发器,T触发器都可以

网友B:
楼主要的功能,是T触发器。

楼主:
果然是T触发器
谢谢各位大侠
T触发器好像没有呢,都是用JK触发器的哟
74系列的,我怎么没看到单路的JK触发器哟,都是双路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