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奇怪,关于STM32F103ZE

楼主(2011-04-18):
在103ZE里,写义了 GPIOG 14 为 IO口(用作模拟I2C),只要我对这个IO口操作,定时器2马上“死掉”(不再中断,或者说是不遁还中断),程序还是在跑的,就是定时器2不工作了,呵呵,不知 GPIOG 14 作为普通IO口,对Timer 2 有什么影响?实在想不明,请香主指点

程序我精简到只有定时器 和 GPIOG 14 ,只要操作他,定时器就摆工了,呵呵

网友A:
PG14与TIM2之间没有关系,只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把代码贴出来试试看

楼主:
回香主,只要我不去操作 GPIOG 14 ,就完全没问题

程序本来已经产品上用,因为要改板,所以换了IO,用了GPIOG 14,只要用他作为模拟I2C,操作后,定时器就摆工了

呵呵,这个我也很奇怪,竞然会对定时器有影响?

程序里只要将

#define SetSDA()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4)
#define ClrSDA()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14)

改为

#define SetSDA() 0//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4)
#define ClrSDA() 0//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14)

程序一切正常,呵呵,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