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IO口问题!

楼主(2011-04-18):
还是PIC16F630芯片,烧录程序后,晶振可以起振了,为何还是控制不了IO口啊?
#include<ht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__CONFIG(0x1B2);   //!WDT&XT
uchar TEMP1=0xFF;
uchar TEMP2=0xFF;

void GPIO_INIT(void)
{
TRISC=0x00;
TRISA=0x00;
PORTC=TEMP1;
PORTA=TEMP2;
}
int main ()
{
  GPIO_INIT();
  while()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象是所有IO口都是1.32V的电压。。。。
换TEMP1和TEMP2的值也改不了。。

网友A:
引脚定义成I/O口了吗?

比较器上电默认应该不是关闭的吧

网友B:
印象中PIC16F630的IO口全部自带了弱上拉功能,而且是默认打开该功能的,你可重点检查在IO口的那些复用功能并都关闭掉后再说。

你有没有把PIC16F630的DATASHEET认真看完?630这个型号已经比较久了,中文手册都完善得很好了,可以当开发手册看。

建议你:首先认真把中文手册熟读N次。

网友C:
端口的模拟功能关了没??

楼主:
我看芯片资料上说RC只能做IO口用,和PORTC相关的只有TRISC和PORTC 2个寄存器,RA才有复用的功能,可是RA和RC都控制不了,一直都是那个电平

楼主:
我研究了不下10遍了,看来看去就只有那几个寄存器

楼主:
有谁写过这款芯片的程序啊,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吗,小弟感激不尽,为什么PIC的就这么难了,哎!

网友D:
哈哈,默认模拟输入。

网友E:
这个默认AD好象让很多人都吃过“亏”啊,要设置AD相关的积存器

网友B:
我研究了不下10遍了,看来看去就只有那几个寄存器
引用 楼主:

楼主:
小弟受教了,不过我想说的是PORTC复用模拟输入仅仅指的是16F676,16F630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我在程序里面试过设置ANSEL,连编译都不能通过,而且630是没有A/D功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int main ()
{
  GPIO_INIT();
  while()
{
}
}

能编译通过吗?有没有警告或者提示?
改成如下看看:
int main ()
{
  GPIO_INIT();
  while(1)
{
}
}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个本来是写了的,可是复制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掉了!:L

网友F:
RC只能做IO口用

楼主:
如果控制不了IO口的话,我想问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看出单片机有没有工作?

网友B:
检查RST是否正常 。

如果在那不断RST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平均电压。

楼主:
RST是正常的,一直稳定在5V左右!

楼主:
复位脚的话,硬件是我们老大设计的,我以前也没用过PIC的,不知道像他这么接复位脚可不可以,他是这么接的,单片机复位脚——10K电阻——5V。我记得别的好像都是要接一个接地电容的!

网友B:
在测量的IO口上接一个10K电阻到GND,然后再测量看看是多少

网友G:
"23楼: 复位脚的话,硬件是我们老大设计的,我以前也没用过PIC的,不知道像他这么接复位脚可不可以,他是这么接的,单片机复位脚——10K电阻——5V。我记得别的好像都是要接一个接地电容的!"

RESET脚直接上拉5V是不行的,单片机reset需要至少几十ms的有效复位电平,否则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仔细看了LZ的CONFIG,LZ没有打开BOD选项。

把配置字中的BOD打开就可以了,没有BOD,则芯片多数不能正常RST。

另:PIC的RST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直接接电阻上拉到VCC,但一定要打开BOD,否则很容易RST失败。

楼主:
回复25楼:我也这么觉得,我刚刚问老大,他说这么接是没问题的,PIC是掉电复位的!

楼主:
回复26楼的大哥:刚刚试过了接下拉电阻和改BOD,但是还是不管用。。。

楼主:
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出现问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单片机没有正常工作,程序没跑起来,要不就是程序根本没烧进去或者烧进去是错的,前者可能性比较大!请教一下各位大哥大姐,要是控制不了单片机的IO口的话,怎么判断单片机有没有在工作啊?晶振是可以起振的!

网友B:
你怎么打开BOD的?

楼主:
CONFIG里面第6位是BODEN。我把他置1了,——CONFIG(0x1F2);

网友G:
改一下Reset电路是很简单的实验,为什么不试试呢?直接上拉做Reset信号怎么都算是不可靠的设计,加一个电容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吧

楼主:
额,谨禀这位大大,我已经试过接一个47UF的接地电容在RESET脚上,但是接上去之后连程序都烧不了了,再看了一下置顶的“PIC入门须知”上面写烧录时复位脚上不能接大于104的电容。

网友B:
你的RA4\RA5已经做为晶体的振荡脚,就不应该再配置为输出IO口,先把这个修改了再说

楼主:
改过来了,初始化TRISA=0X38;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B:
用示波器看OSC的波形,把波形抓下来传过来看看。

如果OSC波形正确,则就已经正确工作了。

楼主:
奇怪了,为什么用万用表量是有电压一直跳变的,而用示波器就测不到波形了。。。

楼主:
大大救我

网友B:
猜不出你的坑到底挖哪里了。

楼主:
ye工:用万用表测晶振一直在5V和0V之间跳变,可是用示波器却测不出波形,如何判断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啊

网友B:
ye工:用万用表测晶振一直在5V和0V之间跳变,可是用示波器却测不出波形,如何判断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啊
引用 楼主:

如果OSC正常的话,用万用表测量到可能是一个2V左右的电压,会有小幅度波动。

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到5V和0V跳变,那么用示波器怎么能测量不到波形呢?这不是很荒谬吗?

检查示波器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你会不会用示波器?

楼主:
我测了一下能正常工作的晶振,电压是2.2V,那么这块板子一个脚一直在变,另一只脚是1.06V,是不是肯定不正常,至于为什么示波器看不到波形,我也想不明白,以前测波特率也是这么测的啊

网友B:
我测了一下能正常工作的晶振,电压是2.2V,那么这块板子一个脚一直在变,另一只脚是1.06V,是不是肯定不正常,至于为什么示波器看不到波形,我也想不明白,以前测波特率也是这么测的啊 ...
引用 楼主:

这只能靠你自己去弄明白为什么示波器看不到波形了。

楼主:
测到了,很不稳定的方波,跟探头用力大小有关系的。用力按住探头才会有方波,画不出来,我描述一下:高电平为5V,时间为1S,低电平大约1.5S,正常么?我测正常的好像是正xuan波

楼主:
各位大侠们,救救我啊:我串了一个47K的RS电阻以后,用手触摸着晶振,才会有一个周期80MS的稳定方波,把手放开就没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G:
你用多少频率的晶振?陶瓷的还是晶体的?
晶振波形一般为正弦波,频率就看你选的多少频率

80ms的肯定不对

楼主:
8M的石英晶振

网友B:
呵呵,天下奇闻啊,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尽量成了力气活,力气越大,信号越强。
:lol

示波器还有健身作用!

网友B:
呵呵,天下奇闻啊,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竟然成了力气活,力气越大,信号越强。:lol示波器还有健身作用!

网友G:
8M的石英晶振,量波形的时候时基要打到ns档,正确的波形是周期为125ns的正弦波

楼主:
可能是不小心碰到晶振了才会这样,没必要嘲笑我吧:L

网友B:
开开玩笑,但由此说明一个问题:你的测量肯定有问题。

楼主:
我看论坛上也有人出现这种现象啊,就是触摸一下晶振,才会起振,他们解决的办法是串联一个47K的RS电阻,可是我串联了一个电阻(从100R到680K都试过)都必须要用手摸着才会有一个80MS的方波

楼主:
我也知道80MS肯定不对。。但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H:
正确的晶振起振的波形,是一个正弦波,你不管是测电压还是量波形,都应该在单片机的OSC2脚上测,如果在OSC1上测会导致晶振停振.因OSC1是内部放大器信号输入脚,OSC2是反馈脚.
你在晶振上并一个电阻,实际是增大了反馈量,振荡波形会变强甚至饱和,有可能损坏晶振,且对频率有一定影响.你烧写的配置位中选LS,XT,HS之类的,实际就是调节内部的反馈电阻,和你并联电阻的道理一样.

楼主:
找到在哪挖的坑了,MPLAB烧录时不应该点读取的。。。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可是晶振还要触摸才能起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找到在哪挖的坑了,MPLAB烧录时不应该点读取的。。。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引用 楼主:

你这坑会让人抓狂的。

楼主:
我不知道啊,我3个都点,只是为了保险一点,谁会想得到了。。。教训啊,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了,再次提醒各位刚开始搞PIC的要注意啊,前车之鉴!还一个问题没解决啊,为什么晶振要触摸才能起振呢。。

网友B:
检查震荡配置字是什么?

可选择HS看看!

另外,晶体两脚的电容不能太大。

楼主:
配置字是HS,22PF的电容串了一个680K的RS电阻,我看论坛上说触摸一下晶振起振,是因为RS电阻太小,串一个47K的电阻解决了,我为什么从47K一直换到680K都不行呢。。

网友B:
吧电阻去掉,吧电容去掉看看

楼主:
OK,搞定了,一路顺风,底层的都搞定了!谢谢大家啊,尤其是ye工不厌其烦的指教!

网友I:
反汇编一下先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没问题了再确定是否是硬件问题,电平在一点几伏还是有规律的

网友J:
问题多多,
软件:AD ,比较器,是否设置关闭 IO 是否设置为 数值口,另外还有WDT,中断 是否处理了!
配置与硬件:复位如何设置,振荡如何设置

网友K:
先找本书照抄一遍,全部弄明白了再开始自己写程序,太盲目容易返工,要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功啊。

网友L:
回复 楼主:

????

网友M:
看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