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开发板.... 耐压!

楼主(2011-04-18):
俺用51板来控制两个直流电机,(L298N驱动 带光耦)但只有P0能控制且必须两个口同时接入驱动才能控制一个电机..应该是IO电流太小了..我想提升供电电压,但不知道它最高耐压多少....急求!!

楼主:
高手们  给俺说说吧.....

楼主:
坐等  答案

网友A:
提高什么的供电电压,单片机的吗?
MCU IO口可不能通过提高供电电压来提高驱动电流的
你干嘛不在IO外加一三极管提供驱动能力?

你应该把驱动电路发出来,如果是高电平驱动,可以外加上拉,因内部的为弱上拉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B:
IO口外加电路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0我接了还一个步进电机(P0.4~P0.7),还有直流电机(P0.0~P0.3),现在就是步进电机运行后,(P0.0~P0.3)有电压就是驱动不了直流电机了,我需要不停地改变P0的输出方式 外加三极管放大会有其他问题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7楼: P0我接了还一个步进电机(P0.4~P0.7),还有直流电机(P0.0~P0.3),现在就是步进电机运行后,(P0.0~P0.3)有电压就是驱动不了直流电机了,我需要不停地改变P0的输出方式 外加三极管放大会有其他问题不》》》。。。

驱动光耦可以不要外加三极管,(光耦一般10mA以下就可以驱动了),你只需要外加上拉电阻,将电流配置在10-10mA(保证MCU输出低时能拉低及不超过IO的灌电流规格)就可以

你觉得加三极管放大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加三极管动手试试。

网友D:
必须用三极管~~

网友E:
是地球人都知道要加三极管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