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gram RAM是啥东东?(加图)

楼主(2011-04-18):
·片上内存包括高速的随机存贮器(RAM)和非易失性存贮器
512K Program Flash  //Flash
4K Program RAM  //
32K Data Flash     //EEPROM
32K Data RAM       //RAM
32K Boot Flash   //Flash

网友A:
就是专门用来存放程序的RAM吧
这些空间不能用来存数据

网友A:
本人对Program Flash和Program RAM 的理解:
  前者用来存放重要的,不能出错的程序代码以及其它普通代码
  后者用来存在可以改变的,出错也不是多太问题的代码,可以通过在线改写。如一些设定值
欢迎斧正

楼主:
那请问 LS   Program Flash是掉电不丢失数据
            Program RAM 掉电 丢失数据么?

网友A:
到底是什么样的,以datasheet的说明为准

网友B:
Flash是非易失存储器,RAM则掉电丢数据。

网友B:
Program Flash  程序存储器,用于存放系统代码

Program RAM  程序RAM,用于快速加载系统代码

Data Flash  非易失数据存储器

Data RAM 数据RAM,即通常说的内存

Boot Flash  引导程序存储器,专门用来存放引导程序以实现在线编程和加载系统代码

楼主:
TO  7楼  Program RAM  程序RAM,用于快速加载系统代码??
那么其内容 是  一直改变的么???

网友B:
TO  7楼  Program RAM  程序RAM,用于快速加载系统代码??
那么其内容 是  一直改变的么???
引用 楼主:

指程序可以从该RAM区引导,程序代码加载在其中,加载后内容通常是固定的。

楼主:
不知道是否理解正确 !相当于 把 一些 速度上 有需要的  程序 加载到 Program RAM  里 运行!

可能是这样 的   BOOT LOAD (BOOT LOAD  在 0X20000)  把 Program Flash  里的  一些 中断之类的 程序 复制到 Program RAM

然后从GOTO  到Program Flash  0X00 (因为中断向量在这里)当执行 一些中断 处理程序  GO TO 到Program RAM    运行  !  那么这个地方的   数据 掉电后是 没有的!

楼主:
BOOT LOAD  在 0X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