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消毒柜被雷打了,求助!

楼主(2011-04-18):
我家消毒柜被雷打了,控制板上的单片机都炸裂了,拿去店里修被告知型号老了没办法保修。自己动手关键是芯片被磨平了不知道什么型号,28脚,2脚+5V,4脚接地,16,17脚接晶振,有知道的大虾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知道型号没有代码又有何用?

新潮小家电电路图册 242页

网友B:
你不要管别人的单片机,自己用什么顺手就用什么。

网友C:
描出原理图,自己习惯用什么芯片就用什么
消毒柜不是复杂的东西

网友A:
最简单方案: 去买一只带双路定时的电源插座,串在消毒柜的电源插头里,把里面的紫外灯,加热器,臭氧发生器挂上去,定时开,关.

网友D:
神奇的T叔

楼主:
:shutup:关键这板子显示控制都做在一起,板子有点大,自己做没这么大的不好装上去

知道芯片我自己编程呀

网友E:
用什么MCU无所谓,弄清楚控制流程和控制电路,自行设计编程即可。这类小家电一般都用台系的廉价MCU,你手里没有相应的编译器、写入器的话还不如去用价格高的常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