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一键开关机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上图是参考该论坛发的一个一键开关机电路。下图是仿真的结果,但是实际搭建电路后测试,和仿真的不一样,并没有实现一键开关机。问题估计是存在在电阻阻值没设置对,请高手指教该从哪入手计算每一个电阻呢?谢谢。

网友A(2011-04-18):
“实际搭建电路后测试,和仿真的不一样,并没有实现一键开关机”
怎么不一样?是不能开机,还是不能关机?

网友B:
估计是不能关机
原因是R5跟R3分得得电压值不足以关断MOSFET
可以根据Q1的关断门限电压更改R5,R3的阻值。

网友B:
把R3换成1K,R5换成100K,Q2基极串个10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C:
R1和R5改用10K,R3改用470K,C1改用0.22uF,OK。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我设计的,没测试过。

R3,C1的值决定开关机的间隔时间。

网友E:
确保vcc*(r1//r3)/[(r1//r3)+r5]<开启门限。(r1//r3)和c1决定时间。

网友F:
有谁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一键开关的电路?

网友G:
1楼,我刚用这个软件仿真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把你图中黄色部分的连线全部删除,输出始终还是有24V,感觉奇怪。你试试。

楼主(2011-07-04):
谢谢以上各位的建议,最后我没用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还是不是很稳定,最后我用的是tiny13的单片机来实现的,比这个电路要简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