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重复定义,编译器什么情况下不报错

楼主(2011-04-18):
(无正文)

网友A:
在同一文件,一个定义,另一个声明,故不会报错;
你试试
int i = 0;
int i = 0;
应该报错;

而两个文件,除非 extern 或 static 声明,不然则报错、

网友B:
如果连续写"int i; int i;"
不报错的话
1: 你写错了,或看错了
2: 编译器特性非标准

楼主:
就是连续写的int i;int i;没有报错

楼主:
用的 ICC6.31,无论连续定义多少个int i;都不会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 ICC6.31,无论连续定义多少个int i;都不会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哪位解释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