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信号的产生

楼主(2011-04-18):
我现在需要一个幅度6mV的交流小信号,可是我手头的信号源最低只能产生50mV的小信号,本来我想用电阻分压,可是出来之后噪声太大,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A:
把电阻分压的两支电阻改小些。现在你用多大电阻?

网友B:
可以用变压器

网友C:
幅值问题:可以参考电桥的方法

网友C:
驱动问题:还好,你是交流的。因此交流耦合比较得当。
     另外,你可以使用差分输出型的放大器

网友C:
频率问题:到底有多大,你得讲清楚哦。不然,有可能不灵的

网友C:
看到个图,送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