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指点,5v,usb 加湿器 驱动电路

楼主(2011-04-18):
毕设是要做一个 usb驱动的加湿器电路,我的原先的想法是,用一个三端式振荡电路产生113khz的振荡信号,然后用运放放大都所需的功率,负载直接接谐振频率为113KHZ的微孔雾化片。在面包板搭建电路后,发现并不能驱动雾化片。求指点

网友A(2012-01-05):
微孔雾化片怎么长的和晶体一样呀

网友B:
用一片 7555 就可以了!!!

网友C:
本来跟晶体的原理一样,运放的驱动能力可能还没有晶体管好吧。

网友D(2013-10-17):
测一下6脚输出是不是113KHZ,,是的话就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