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

楼主(2011-04-18):
采样电阻怎么回事?希望大侠能图文并茂的解释下,我想用采样得来的信号经过AD转换输入单片机,但是对采样电阻怎么连的原理图糊里糊涂的

楼主:
求教育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怎么解释呢
很多地方都用到采样电阻 比如信号采集 比如开关电源等等
简单来说 就是在采样电阻获得一定压降 然后此压降送去AD转换
使用的时候得注意 不能分得太多电压而影响原电路 所以得选小电阻
另外就是精度的问题 这个看你系统的精度 然后计算出采样电阻所需要的精度

楼主:
哦,谢谢,我没有实践经验,感觉采样很神秘,这次想动手了,有些捉襟见肘啊。

网友A:
以上所说没有什么神秘的
若更进一步 从采样定理以及之后数字信号处理的角度来看待 那就得仔细啃好几本书了

网友B:
电阻分压电路
将要采集的电压分压成适合采集电路"量程"

采集电路所并的那颗电阻就是采样电阻

在开关电源的反馈上很常见

网友C(2013-08-11):
一个说串的,一个说并的,楼主怎么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说串的,一个说并的,楼主怎么都谢谢了。

因为那样做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是对的,谢谢

网友D(2013-09-10):
采样电阻串联在所测电路中,对电压进行采样,然后进行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