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旦拔掉电源,程序效果不一样

楼主(2011-04-18):
我让单片机发送传感器的数据到电脑上,号不容易将程序改好了,但是关掉单片机,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后,发现又不能正常发送了,然后必须再更改一次才可以,重新下载同样的程序也不行,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协议没做好

楼主:
协议没做好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跟单片机的处理能力无关,是串口发送协议的问题?

网友B:
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后,发现又不能正常发送了,然后必须再更改一次才可以

你的更改一次是更改什么?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下载成功吧

楼主:
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后,发现又不能正常发送了,然后必须再更改一次才可以

你的更改一次是更改什么?有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下载成功吧
引用 网友B:

更改的是一些变量,就是添加一点变量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