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013当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
电路大概如图
其中Rb是330欧,RLd是1K,最终还得接10个光耦和RLd并联,
但是没有在只有Rb和RLd的时候,用50%的输入信号驱动该三极管,发现集电极波形占空比变成30%,我观察基电极的波形的下降沿下降的很慢,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1-04-18):
谁让你频率那么高来。慢点就50%了。高速电路设计,你的另学学。

网友B:
基电极

究竟是基极还是集电极?
如果是集电极那就减小Rb试试。

网友C:
存储时间所致。
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了。

网友B:
mychang叔
楼主说“我观察基电极的波形的下降沿下降的很慢”集电极电压下降慢说明三极管导通慢,是前级驱动不足。

网友C:
5楼:
如果前级驱动不足,应该不能进入饱和,而不是导通延迟。
除非驱动不是矩形脉冲,而是逐渐上升的类似三角波的波形,才会使集电极波形下降延迟。

楼主:
2楼,我的频率才200khz,对于三极管来说应该不快吧?

网友D:
Rb用10K,再在Rb上并一个100P左右的电容加整,更极端点,在基极到集电极并一个1N5817抗饱和

楼主:
现在我Rb换成1K,RLd换成330欧,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给的,电路没变,

管子还是9013,输入信号是200Khz,这个时候输出的波占空比不是50%了,

1.会不会是频率高了,我看了资料,9013的特征频率是150Mhz的,特征频率是不是就是管子的开关速度

网友E:
特征频率和饱和恢复时间没有任何关系。
特征频率是放大状态时的频响。
9013的恢复时间应该在微妙级别的,我测试过。
你输入1MHz的方波,输出就一直是低电平了。

网友F:
2楼,我的频率才200khz,对于三极管来说应该不快吧?
引用 楼主:

20KHz的频率,9013都会损失占空比。9013从深度饱和到截止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200KHz,周期5uS。上升沿、下降沿按十分之一算,是500ns。需要高速的MOS才能实现。普通的三极管很难的。

网友G:
我观察基电极的波形的下降沿下降的很慢
那就在**极电阻上并联一个100pf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