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电路疑问

楼主(2011-04-18):
我做了个49MHZ的发射电路,最后一级C级有1伏信号,后面连了个低通滤波器的匹配电路,但测量天线输出端信号波形幅值很低。是怎么回事?请前辈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匹配电路可能不好。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我用手摸天线时电流迅速增大,但从C级直接接根导线频率计就可以显示频率。请问应该怎样设置元件的值

楼主:
再一个问题就是匹配的时候天线输出端有几伏电压?在4伏电源下最多可输出多大功率?

楼主:
图在附件上

网友B:
用失网,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问一下天线端的电压会不会比C级电压高?交流幅值电压?

网友C(2012-03-24):
我也在弄这个产品,遇到很多问题,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