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开关电源和充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4-1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开关电源是限流输出,无须调整,令输出限流值符合电池充电要求即可。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过流时是“打嗝”方式,或者关断方式,则不能用于该电池充电,需另加限流电路。

楼主:
第一次做充电机设计 就要设计一个4.5KW的
感觉困难重重啊

网友B:
需要了解电池的特性  这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