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最大寻卡距离和天线板的直径有关吗?

楼主(2011-04-18):
线圈电容电感的值怎样计算、选择?是不是要将谐振波形调到最大为最佳?
请教大家调试天线板的心得

楼主:
如图所示,L0、C0,C2、C2a、La、Lb的值怎选择?
改变L0、C0,会有什么作用?
改变C2、C2a、La、Lb,会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信号幅值最大时匹配最佳,匹配电路的设计去看器件手册,关键要控制好分布参数的影响,天线尺寸跟天线增益相关,通常尺寸大的天线容易做到更高的增益,通讯距离自然也更远。

楼主:
C0到C2、C2a那段走线有20cm,会有衰减吗?

网友B:
试试塲强仪?

网友A:
天线不宜在PCB上用长线连接,分布参数会有明显影响,应尽量贴近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