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3v的stm8要和5v的器件通信,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楼主(2011-04-18):
就4根口线,不想另外增加一个接口芯片,想串一个电阻解决,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A:
stm8s可以5V呀

网友B:
5V可以的的

楼主:
stm8s可以5V呀
引用 网友A:

5v是可以的,不过stm系列的垃圾AD设计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参考电压和VDD是连在一起的,我必须把输入AD的信号满量程提高到5v,相当的麻烦

网友A:
5v是可以的,不过stm系列的垃圾AD设计就不那么好用了.因为参考电压和VDD是连在一起的,我必须把输入AD的信号满量程提高到5v,相当的麻烦
引用 楼主:

STM8可以5V直接供电,AD引脚也可以直接接5V信号,这时满量程也是5V。

你是不是脑子里净想着垃圾呢?:lol

楼主:
STM8可以5V直接供电,AD引脚也可以直接接5V信号,这时满量程也是5V。
你是不是脑子里净想着垃圾呢?:lol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好听,你又不搞设计.本来1.2v就可以的满量程的,提高到5v,运放带宽要提高4倍.压积率也要提高.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整个电路电压5v,运放必须5v工作电压,5v满量程输出.如果是精密运放,你想想这个运放要求高不高?成本增加多少?找不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