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比较弱智的问题,ULN2003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1-04-18):
电路如下图:

单片机是3.3V的单片机。图中左边LED1~LED7是单片机IO口。图中限流电阻,画板的时候硬件的兄弟搞掉了,因此相当于就是0欧姆。

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的IO口无法控制灯的亮与灭。

1、将PIN9(COM脚)接3.3V和接地进行测试。接地时LED灯常量,接高电平时灯微亮。

2、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IO,只有1.35V和0V这两个电压。看起来应该是对的。IO口为高电平时,两个三极管的BE压降,差不多就是1.35V。但是为啥ULN2003的输出会没有反应呢。

不知道是否是一定要用5V单片机才行。做过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二呀

楼主:
在公司加班,在线等呀

网友A:
你限流电阻多大?改小电阻R到100欧姆 ;分别输出高电平,低电平看看。

楼主:
现在的限流电阻是0欧姆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IO,只有1.35V和0V这两个电压?
这个是不对的,1.35V电压ULN2003无法判断其为高电平。
你在IO口输出端用10K上拉试试看。

网友A:
可能是单片机输出能力弱,不然无法得到高电平,一直为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ULN2003去掉,IO口的电压就正常了。而且也测试过10K上拉,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现在是关不短,还是灯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ULN2003的9脚(COM脚)

、如果接地,是灯一直亮。

、如果接3.3V,灯一直不亮

网友A:
ULN2003的9脚(COM脚)

如果接地,是灯一直亮。(相当于共阴,一直导通,不受控制端的控制,在这情况下,LED会一直亮着,于前段输入无关)

如果接3.3V,灯一直不亮(这时候需要通过控制输入端,给予高电平,LED灯阴极才会为低电平,LED灯亮。)
你可以把ULN2003的9脚(COM脚)悬空,用高、低电平控制1到7脚看LED灯是否亮。
如不亮,直接串接一个10K电阻到VCC,用电阻的另一脚去点ULN2003的1脚
.

网友B:
COM不能接地,悬空可,接3。3V可以

你去掉单片机,在LED1处直接接3。3V。应该亮 ,来证明硬件是好的

去掉2003,LED处直接接一个小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看是否能点亮,

来证明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的 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悬空有测试过,灯不亮。有时候微亮。

IO口上拉后驱动ULN2003,还是不亮。

楼主:
我的qq是:1043990673。兄弟能否qq聊。项目很着急,所以今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搞定才行

网友A:
你直接用IC跟LED搭建一个小板试试看,COM接VCC3.3。VCC3.3串接一个4.7K的电阻去点点输入,或者用地去点输入,看LED 灯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C:
ULN2003的输入至少要求2.8V以上才行,否则,输出没反应
建议你把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方式,以增加驱动ULN2003的电流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多谢各位了。特别是“谈的元”还有一位不知道网名的朋友,在qq上耐心的指导。非常感谢!

最后通过几个测试,应该是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A:
驱动能力不足是可以通过上拉解决的,你还是尝试在输入端接上上拉电阻,电阻值从使用4.7K左右,IO设置为推挽高电平输出方式,先把LED灯点亮了,调整上拉电阻,直到LED点亮。

网友D:
  正常应用时9脚接地是不对的,但是当把它接地时灯能亮,说明还是输入的驱动不足(以使输出导通)。顺便说一下,ULN2003的输出接灯,正常还是要有串联电阻。

  回到正题,你的输入如果只有1.35V的话,应该是不足以驱动ULN2003的,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你看看ULN2003的等效电路就应该可以分析出。3.3V的单片机,如果驱动能力强点,是足以驱动ULN2003的。你现在单片机的输出明显是弱高。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决于你所用的单片机,输出级是否有其它的选项可以设置,比如强力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