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公司的ARM芯片的固件库函数一样吗?

楼主(2011-04-18):
请问一下两个公司的ARM芯片(LPC1752和STM32F103)都是 CORTEX M3内核,它们的固件库一样吗?两个芯片哪一个性价比好,开发比较方便?

网友A:
怎么可能会一样。。。     ARM芯片,只是核心相同,外围模块完全不同。。。
性价比,要就具体应用来说的,不然另一种芯片岂不是没有存在必要了?
开发方便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开发工具可以通用吗?例如JTAG,JLINK等。

网友B(2012-03-29):
LPC1752是什么库函数 不懂 赐教啊 各位高手

网友C(2013-06-28):
肯定不一样,固件库是关于内核以外的片内集成功能模块编写的通用操作函数,每个厂家的外设模块都不一样,所以固件库肯定也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