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4065开关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本人用ACT4065开关电源芯片搭了一个输入24V,输出5V,输出电流为100mA的电路,电感选择了2.2mH,但是电感发烫,芯片不热。本来电感按照计算电感应该选取220uH,如果用这个电感,芯片会发烫很厉害。求高手指教,这是为什么?非常感谢,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推荐的话,望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感发热,可能是该电感用线太细(为增加电感量,必须增加匝数),直流电阻太大。
要想电感不发热,只能换较粗线绕的电感。如果还要保持电感量不变,电感体积必然增大。

楼主:
但是我用的已经是电流可以达到2A的电感了,还是发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用的已经是电流可以达到2A的电感了,我实际电流才用了200mA都不到

网友A:
量量该电感的直流电阻。

网友B:
这个片子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你电感的问题,Peak电流太小了。你用2.2mh的电感也太小了吧,200KHZ的频率,建议至少要22uH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