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决c8051f410波特率设置和扫描键盘兼容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设置时钟为24.5MHZ,波特率为9600,键盘是给串口发送数据的。但是我加了键盘扫描程序就出问题,感觉很不兼容,我改了时钟或者波特率都不行,一下是键盘读不出;一下是键盘读出了,我按了确定键,串口会自己连续发一会才停下,要么收到的是乱码,我之前不加键盘是显示正常的。我极其郁闷和苦恼,恳求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万分感谢!!!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 <c8051f41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delay(int);

void SendData(uchar);
uchar code Table[]="07110003235\n"; //发送的字符串
uchar *Send=Table;
uchar a,b,c;
uchar j;//控制发数据
uchar k;//接收数据中间变量
cons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显示 0~9
const uchar tab1[]={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61,0x62,0x63,0x64,0x65,0x66};//assicii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void delay()
{
int i=0;
for(i=0;i<1000;i++)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10;                    // Enable UTX as push-pull output
   XBR0     = 0x01;                    // Enable UART on P0.4(TX) and P0.5(RX)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24.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8;                  // T1M = 1; SCA1:0 = xx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8)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else {
     while (1); }                      // Error.  Unsupported baud rate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启动定时器1
   TI0 = 0;                            // Indicate TX0 ready  初始化TX0
   EA=1;//开放中断
   ES0=0;//允许 UART0 中断
   RI0=0;//RX0
}

void  KeyScan()
{
P1=0x0f;
a=P1;
delay();
P1=0xf0;
b=P1;
delay();
c=a+b;
if(c==0xee)P2=tab[0];//0
if(c==0xde)P2=tab[1];//1
if(c==0xbe)P2=tab[2];//2
if(c==0x7e)P2=tab[3];//3
if(c==0xed)P2=tab[4];//4
if(c==0xdd)P2=tab[5];//5
if(c==0xbd)P2=tab[6];//6
if(c==0x7d)P2=tab[7];//7
if(c==0xeb)P2=tab[8];//8
if(c==0xdb)P2=tab[9];//9
if(c==0x77)j=0;//确定发送
}

void SendData(uchar *q)
{
   uchar p;
  for(p=0;*q!='\0';p++){
  SBUF0=*q;
  while(!TI0);
  TI0=0;
  q++;
}
  q=0;

}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UART0_Init();
   P2=0X00;
   while(1)
  {  KeyScan();

  if(j==0)//发送
   {SendData(Send);
       j=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