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15焊接上板子后就悲剧了

楼主(2011-04-18):
SWD接口无法读取到SWD_ID,芯片上有2个圈圈,一大一小,那个是表示第一脚的?
我用大的那个对第一脚,结果,貌似芯片的RESET脚都没有内部上拉?
原理图,米问题吧,量了所有电源和GND以及复位脚,貌似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楼主速度快,215都搞到了!
不知道哪里搞的?

网友B:
应该用小的圈圈,那个比较清晰没,也更深一点。

网友C:
没事,吹下来重新焊,QFP的应该难度不大。我看了下手头的STM32F2芯片,跟其它STM32一样,按照芯片丝印正确方向摆放,左下脚就是第1脚,这1点上跟看到的其它公司芯片保持一致。

楼主:
看来是焊接反了
哦哦鹅鹅鹅,不吹了,反正64脚还有一片。。。

网友D:
的确是很悲剧啊

楼主:
搞定:
Info:   Chip name undefined, try auto-detecting.
Info:   Versaloon(0x15)by Simon(compiled on Mar 26 2011)
Info:   USB_TO_XXX abilities: 0x0000076F:0x010001EF:0xC0000007
Info:   Target runs at 3.061V
Info:   SWDID = 0x2BA01477
Info:   AHB-AP_ID = 0x24770011
Info:   ROM_ADDRESS = 0xE00FF003
Info:   CFG = 0x00000000, Little-endian
Info:   CORTEX-M3 r2p0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CPUID = 0x412FC230

网友E:
哪来的215哦

网友F:
恭喜楼主了,这么快就搞定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