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去触摸单片机

楼主(2011-04-18):
一直没其他问题.  但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用手指去触摸单片机的时候,程序指示灯会停2~3秒.然后才正常运行.这时候发通讯命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手摸一下,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B:
调试时有可能

楼主:
非调试时候也有.就是程序烧好了.

网友C:
运行时不摸晶振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外部还是内部晶体?

网友E:
在摸她时用示波器检测晶体和RST,以及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F:
听过,没碰到过。。。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在stm32上,有几个指示灯,我手指去靠近它就会灭掉,都不用摸,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