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什么关系

楼主(2011-04-18):
EZ-USB与EZ-USB FX

楼主:
还有usb接口芯片,usb芯片,以及内嵌usb核心程序的mcu这些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EZ-USB   FX是CYPRESS公司出品的一种带有USB功能的8051兼容系列,封装采用PQFP。这一系列芯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不同的方式存储固件

网友B:
EZ-USB   FX可以在一个串行EEPROM中存储固件,也可以在主机上存储固件。

网友C:
当设备连接主机后,这些固件通过USB总线传输到芯片中。

网友B: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固件容易升级,不需要替换
芯片或使用特殊的程序

网友C:
对,只要在主机上更新固件即可。

楼主: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嵌入式的主机系统,cypress网上是用的ez-usb加sl811hs,可不可以直接用51来代替ez-usb啊

网友D:
要自己编usb的协议啊

楼主:
众说纷纭啊

网友E:
固件如何解释

网友F:
usb接口芯片: 配合其它mcu的工作,为其它mcu外扩一个usb接口。其实相当于协议转换器。
usb芯片:本身就是一个mcu,此外,它带有硬usb IP核。
内嵌usb核心程序的mcu:也是一个mcu,但是没有硬件的usb IP核,通过内嵌的软件在IO上模拟USB IP核(软核)

网友G:
现在USB3.0了,arm核,可以试一下啊?

楼主:
usb接口芯片: 配合其它mcu的工作,为其它mcu外扩一个usb接口。其实相当于协议转换器。
usb芯片:本身就是一个mcu,此外,它带有硬usb IP核。
内嵌usb核心程序的mcu:也是一个mcu,但是没有硬件的usb IP核,通过内嵌 ...
引用 网友F:
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