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 我这给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这个音频放大电路有问题吗  ???     这个滑动变阻器能不能去掉?   请大家指教

那喇叭左边电容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可变电阻左边的RC回路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滑动变阻器是调节Gain的,还是留着的好;当然你也可以去掉,那么就是固定Gain了

网友A:
1.第一脚要用20K的上拉电阻拉到VCC,接地就ShutDown了,IC不Work了。
2.第二脚接一个1uF的电容到地。
3.你再仔细阅读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3、4脚都没有直流通道,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1脚好象是处于关闭芯片状态,电路不能工作

以上两条都 不行哦

楼主:
图片上传失真     请大家双击看 这个电路图

网友C:
还有正向输入和反向输入的电阻应该相等吧?

楼主:
那喇叭左边电容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可变电阻左边的RC回路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图片上传失真     请大家双击看 这个电路图
引用 楼主:

那不叫失真,是因为横幅太宽而被压缩了

网友D:
扬声器左边的RC回路用于消振,防止电路自激,电位器左边的电阻用于和前级电路的阻抗匹配,电容用于高频旁路,电位器用于音量控制,不宜取消。

网友E:
楼主该多学习学习了啊!

楼主:
呵呵   太谢谢各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