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图求赐教

楼主:
小弟新手,最近刚话了块板,板子比较大。贴图,求高手指点赐教。

网友A(2011-04-18):
( ⊙o⊙ )哇,自称新手就已经开始画这么复杂的板子了,以后如何得了?:L,何不把源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B:
这板子不错,比我现在画的还要好了。:D

楼主:
大家太抬举小弟了,这是第二块板,源文件上传的话,这个得征得老师同意啊,估计是不会同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太抬举我了,源文件不敢传,怕老师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太谦虚了,经常在论坛看到你,呵呵。我都跟师兄们说,画这个图,我是在玩连连看,把同网络的连起来,水平菜的很。不过也慢慢有点感觉了,知道要怎么布局好布线点,其他的EMC考虑的不多

网友B:
由于没有看到源文件,所以很多地方也没法说,但看到板上很多光耦做信号隔离,但隔离器件两侧都互相交叉布局,并没有隔离分开,隔离器件有点形同虚设。R65是否为一个光耦的电阻?应该尽量靠近器件,而且是否也是隔离器件,但是也是交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好眼力啊,您说的交叉隔离是个什么意思呢?是说的光耦两侧使用了同样的电源和地吗?这里光耦一部分是做强弱电隔离,另一部分主要做开关。请赐教:handshake

网友B:
隔离两端交叉在一起了,一定程度上隔离就变成了形同虚设。

网友B:
你光耦两侧使用了同样的电源和地吗?
这样隔离光耦就是多余的器件了。

网友C:
情何以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耦两端的电源和地是分开的。如果电源和地在一起那隔离的确不起作用了,信号都混在一起,相互干扰。看了你说的这个交叉的问题,我google了下,有的还说要开机械槽,我这没弄

网友B:
弄不弄就要看,隔离两端的电压差,但你隔离两侧的电路都没有一点的安全间距,都混装在一起,并没有明确得两侧。

网友:
画得不错,比我的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两端的电源电压一个是5v,一个是24v,不知道间距多少合适。由于电路结构限制,没办法把两边完完全全分开

网友D:
间距  3mm就可以了。注意各个模块的间距啊。

网友D:
第一次画,有这样 ,潜力大啊。但感觉就像软件走线啊。

网友E:
地方法规

网友F:
电路板首先得中用而不是中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话说得对着呢,不过怎么让他中用?这板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请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电气安全距离设定的8mi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第二次画。为什么说像是软件走线呢?你说的是AD的自动布线啊,不是哦,每根线都是我自己画上去的

网友F:
板子上的线还要缩短。IC的位置还可以调整的

网友F:
可能是图不清晰 ,我怎么感觉线都是一样的宽度?全是信号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板子只是大而已,没啥技术含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图太大,电源地线用的20mil,信号线用的8mil的。能具体说下那些IC的位置可以调整吗?

网友F:
能从全局缩短信号线的距离就OK……具体怎么去调整,要看你的电路要求和板子的形状以及接口设置

网友H:
感觉布局有些问题,看起来有些别扭
但只从这个图片上看,又不大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