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4.8V电压诡异消失?

楼主(2011-04-18):
两个12V稳压管串联稳压,当电压大于24V时正常,当小于24时,出现这种情况:万用表测量单个稳压管两端电压均为7.1v,若直接测量串联后的两端,则有19V,为什么不是7.1+7.1=14.2V呢?很是不解,求解,谢谢先

网友A:
你那个图把电压表也画上就清楚了。

网友A:
不是图清楚,是你脑子清楚了。

楼主:
楼上,我硬件很差的,并上万用表有什么情况呢?给我详解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B:
万用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电阻。

楼主:
不吝赐教( ⊙o⊙ )哇,前辈

楼主:
5# maychang 前辈,那这个电阻不是很大很大吗?也能这么明显的体现出来吗?

网友B:
7楼:
两支稳压管在击穿状态(稳压状态)下,动态电阻很小,但在未击穿状态下,动态电阻非常大。所以在击穿状态下,万用表(电压表)并联上去,对电路影响很小,但在图示状态下,对电路影响就很大。
如果还想不通,考虑击穿状态下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以及未击穿状态下流过稳压管的电流。

楼主:
:D多谢maychang老师了,这种回答真的让人特舒畅,明白了,谢谢

网友C:
稳压管稳压是工作在击穿状态下,电流灰常大,则动态电阻小

网友D:
所以让你把万用表也画上。
有万用表的稳压二极管没有导通,另外一个二极管导通。
假设稳压二极管是理想的,输入20V,则万用表的电压是20-12=8V。

楼主:
小问题还真有大智慧啊,这下彻底明白了,谢谢楼上前辈们了

楼主:
:lol验证一下,如果串联两个12V稳压管,两端只有10V,用万用表去量单个稳压管的话,没有读数,对不?

网友D:
理论上会,实际上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D:

:dizzy:有空,我去试试,嘿嘿,能先稍微分析一下么,对于这种电路问题,我真是感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