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项目寻找开发

楼主(2011-04-18):
现手头有个项目---【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寻找有经验的开发人员开发,技术要求简单说明如下:
1. 要求驱动器PEAK电流2.2A~8.3A,可通过拨码开关调节;
2. 细分数(PULSE/REV)200~10000,可通过拨码开关调节;
3. 驱动器输入工作电压为20~50VDC;
4. 脉冲和方向输入采用光耦隔离输入;

可以支付的开发费用不会低于2W,确有该项目开发经验者,请加QQ:746150764
联系,新手就免谈了吧。

楼主:
补充一点:本人在深圳,所以希望开发该项目的人最好也是深圳的

楼主:
补充二:要求适合驱动57~86机座号的各种品牌的三相步进电机,采用纯正弦电流控制技术,
要求电机噪音低,运行平稳。

网友A:
如果给的起价钱,可以找我。

网友B:
如果给的起价钱,可以找我。
引用 网友A:

总有种感觉,只要价钱合适,伟林不但能卖身,还能卖艺(或者不但能卖艺,还能卖身)。哈
伟哥大量,请海涵。

楼主:
两位兄弟很有风趣,:)

楼主:
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气规格如下:
说明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输出电流         A        2.1        -        8.3
输入电源电压         VDC        18        36        50
控制信号输入电流         mA        7        -        16
步进脉冲频率         KHz        0        200        400
脉冲低电平时间         μs        1.2
绝缘电阻         MΩ         500

楼主:
贴的不好,重新贴一个
说明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输出电流                    A        2.1        -        8.3
输入电源电压         VDC        18        36        50
控制信号输入电流         mA        7        -        16
步进脉冲频率         KHz        0        200        400
脉冲低电平时间         μs        1.2
绝缘电阻                   MΩ         500

网友B:
呵呵!

N年前搞过的帮顶!

顺便说一下,细分数到10000,其本属于造假~~~:lol

楼主:
123jj,你之前搞过该类产品?!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专业人士了,:P
不知123jj是否有兴趣再搞一回,期待中...

网友C:
细分到16就没什么性价比,细分到250就...

网友C:
细分的本意是将脉冲磁场变为旋转磁场,增加扭矩降低振动和操声,分辩率的提高只是表象

网友B:
细分到16就没什么性价比,细分到250就...
引用 网友C:

大蚂蚁说对一半,细分到16以上,对精度提高就没什么价值了。

但细分到256,明显比细分到16运行噪音低许多,细分高对降低运行噪音有帮助,细分数到1000-2000还能做做,无论对降低噪音还是提高精度都没什么大作用,细分数提高到10000,俺的本事能力有限,只能造假了~~~  :lol

友情提示:
在二姨家,随手抓一大把,10000人当中,造假的不算,俺估计没有1人能真正做到10000细分~~~ :o

网友B:
123jj,你之前搞过该类产品?!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专业人士了,:P
不知123jj是否有兴趣再搞一回,期待中...
引用 楼主:

呵呵!

俺二十年前玩过,不过步进没好好玩,以前用分列元件搭的,只做到16细分,当时只考虑实用~~~
那时一心钻研的是直流伺服系统~~~
现在,不搞技术已有近二十年,早就改行做专职救火队员啦~~~ :lol

网友A:
总有种感觉,只要价钱合适,伟林不但能卖身,还能卖艺(或者不但能卖艺,还能卖身)。哈
伟哥大量,请海涵。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俺们专门医治疑难杂症。

目前俺们公司专门接这类型的项目,收费比较贵,所以才有这么一说,至于俺个人的话,就相对廉价很多了。

网友B:
没关系,俺们专门医治疑难杂症。

目前俺们公司专门接这类型的项目,收费比较贵,所以才有这么一说,至于俺个人的话,就相对廉价很多了。
引用 网友A:

LZ很有诚意,已经声明,可以支付的开发费用不会低于2W,伟哥有这方面能力。公司接单,收费比较贵,你个人接单,就相对廉价很多了。找LZ好好谈谈~~~  :D

网友D:
LZ没有说到10000细分呀,是10000p/r。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10000细分没有意义的。PWM的counter的值只有几千,何以分万。
步进最重要是解决共振。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对本项目的关注!
to: 123jj:123jj是技术老前辈了,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们也要向专职救火队员方面努力,:)

to: MicroMMU: MicroMMU说的对,我只是要求最高10000pulse/rev,这个应该完全可以做到的。
的确,10000细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另外,正如123jj所说,本人确实很有诚意,希望21IC论坛上的有关的高手能拔刀相助。同时,也请
上面的各位大侠能给予转告和联系。至于开发费用方面,我想是不会让高手失望的。:)

楼主:
21ic群里高手如云,那位有驱动器开发经验的能做这个项目啊,等待回复中...

网友B:
俺也关注了这个项目,并且和LZ有些沟通。得到一些启示,不禁对人情社会有些感叹。不是所有人都懂的。呵呵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帖子。
如果那个高手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力,我们将秉着诚心与诚信的理念,合作共赢!

网友B:
路过帮顶~~~

祝LZ早日找到合适之人~~~

网友B:
看LZ很诚心的求助,俺提点不成熟的建议,仅供参考。

1. LZ技术指标提了一些,但比较粗糙,可缩性也比较大。
2. 最关键的成本限制LZ没提,因此,俺可以花1W的代价实现,也可以花5W-10W的代价实现,自由度比较大。
3. 从理论上讲,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驱动比三相变频器及三相无刷电机电路要复杂些,软件算法也要复杂些,而现在市面上,一套比较成熟的三相变频器方案大约5W左右,因此,2W的价格想买个好方案,价格偏低了点。
4. 如LZ不计生产成本的话,建议LZ直接用三相步进电机微步驱动芯片TMC389方案,可完全满足LZ的要求,并且开发成本低,找个大师傅,花个1W就能搞定,如找个小师傅,几K就能搞定,由于TMC389驱动芯片将技术难点高度集成,因此,开发应用技术难度不高,很容易搞定搞出个精品。

网友B:
高性能3相步进电机微步驱动芯片TMC389简介:
TMC389是市场上第一个高效率,大电流,高精度的3相步进电机微步驱动芯片。和2相步进电机相比3相步进电机在低速平稳性上更胜一筹。使用StallGuard2专利技术,该技术可以实现在无传感器的情况下实现对电机力矩的检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该专利的3相驱动芯片,也是目前唯一具有Coolstep专利技术的三相步进驱动芯片,Coolstep技术主要是实现驱动电流可以根据电机负载动态调节。TMC389独特的检测电机的负载和避免超载能力非常适合用于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场合;spreadCycle 3p PWM自动配置混合衰减实现最优的平滑运行达到最优的零点交换性能。TMC389可以通过step/dir或者SPI信号控制。使用microPlyer x16 使所需要输入的频率缩小16倍,即外部的主频可以被放大16倍,如此高的微步可以实现非常高的平滑动态控制。该芯片同时集成了完美的保护和诊断功能,TMC389通过外部的MOSFETs可以直接驱动高达6A的驱动电流。TMC389可以实现最优的能量控制,可以实现不需要冷却散热的情况下达到很高的驱动电流甚至是在高温环境中。

主要特性:
*  3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
*  stallguard2无传感器力矩检测专利技术
* Coolstep电流可以根据负载自动调节专利技术
* 可以达到节省80%的能量
* 通过step/dir或者20Bit的SPI控制接口可以实现高达171的微步细分(256正弦波)
* 内部的微步推断算法可实现在很低的脉冲频率输入下达到256的正弦波实现平滑运行
* 通过外部一对N/P沟道的MOSFET可以驱动高达8A的驱动电流
* 同步电流整顿功能减少功率管的发热量
* 9V到60V驱动电压
*3.3V或5V逻辑电压
*集成过流,对地短路保护和过温保护诊断功能

网友B:
给个PDF供参考,内有电路原理图。

网友E:
只是用过啊,要设计这个驱动电源就没做过,不过应该不是很麻烦

网友F:
有点想做,我的下一个项目  计算就是三相步进电机了.
应用于静音型 舞台设备

网友G:
高人很多啊,学习。

网友F:
可惜 楼主 只是来发广告的

楼主:
to SmartEnergy:
呵呵,没想到这个项目能引起SmartEnergy对人情社会的感叹,但不知SmartEnergy感叹什么

楼主:
这段时间,由于出差关系,没有上21IC了。
非常感谢123jj提出的很中肯的意见,同时也给出了一些实现的可供参考的方案。

网友B:
to SmartEnergy:
呵呵,没想到这个项目能引起SmartEnergy对人情社会的感叹,但不知SmartEnergy感叹什么
引用 楼主:

做什么事情,求真是第一步。

网友F:
2. 细分数(PULSE/REV)200~10000,可通过拨码开关调节;
---------------------------------------------------------------------
不知道是不是我人老眼花  细分200-10000  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圈细分成这样 到是可能 (300*128细分 = 38400)
还超过10000,感觉怪怪的!如果是这样32细分就达到要求。
所谓细分 就是指在整步上再分,不然就不叫细分了。
如:一个三相步进电机 每转300步 每步1.2度 那么就是在这1.2度细分 10000
那么就是0.00012度每个细分
然而步进电机的步距精度在5%  也就是说1.2*( +/-5%) 那么也就是误差在1.14/1.26度
那么如果没有闭环控制,精度就达不到,只能保证分辨率达到。

网友H:
有现成的呀 为什么要开发

网友F(2011-05-18):
三星做了液晶电视了 康佳不用做了 长虹也不要做了!

网友I(2011-06-19):
路过,在学习中,有图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