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7.3728M晶振,固件库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19):
STM32接7.3728M晶振,固件库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STM32可以用1M~16MHz的晶振

楼主:
STM32接7.3728M晶振,库建库怎么设置?

貌似固件库默认都是8M晶振。

网友A:
STM32接7.3728M晶振,库建库怎么设置?

貌似固件库默认都是8M晶振。
引用 楼主:

用最新的固件库就没有这个问题,最新的固件库这样定义外部晶振: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很容易可以改成: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737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