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19):
IDE:KEIL 4        MCU:C8051F340

事件:输入端口状态已经改变,但是调试程序时,不能读出该端口实际状态,直接测量端口电平,确认电平已经变化,而且相关LED也点亮。之后发现,当继续改变一个输入端口状态后,调试时则能正确读出端口值。

请问:为什么不能读出端口值?

网友A:
作为模拟输入时是不可以读出状态的,问是返回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ayb_ice回复

我这个端口已经配置为数字输入,并且已经SKIP,专门用于做为外部中断0的入口。

网友B:
越奇怪的问题,原因越低级。找下两者之间的关联,可能就是破题点所在。

网友A:
作为外调IO可能也不能读吧,具体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