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 MAX232怎么给3V单片机烧程序

楼主(2011-04-19):
请问各位大侠:用5V MAX232怎么给3V单片机烧程序

网友A:
还要再加电平转换芯片

TTL转CMOS的吧

或者换其他232芯片

网友B:
你用的51吧?RXD上串个肖特基二极管,TXD上串个2k电阻就OK了。

网友C:
电源用LDO从5V取得3V,232的接口与MCU的IO间串一个1K电阻就行,这是最简单的“电平转换”。

网友D:
人家说的是"烧程序"

网友E:
如春哥。我也是这样用的。在MCU的接收IO上B并3.3V稳压管,再串接一个1K的电阻到RS232.

网友F:
直接接上就行了,max232用3V也可以工作。

网友G:
烧录的时候把max232和单片机共VDD就行了

网友B:
人家说的是"烧程序"
引用 网友D:

他没说是哪种单片机,猜是51(在猜是STC),那个下程序就是个串口通讯过程。

网友H:
用宽电压的SP3232,SP3232供电由单片机的VDD解决,3-5V接口时都比较稳定。搞单片机,修家电的都有成功案例。

网友I:
用AD3202吧,3.3V供电

网友J(2012-02-18):
我也在搞这个问题

网友J:
我试过了。。可以直接接上3.3v电源。。。下载和5v效果一样。。。

网友K:
我用个4007降压,在TXD、RXD串个1K的电阻下载

网友L:
若芯片可以耐受5V的电平的话,就不用改了

网友M(2012-03-19):
用MAX3232吧,5V和3.3V都可以用的

网友N:
一般都可以直接接上去用,不过串个电阻更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