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拔下来的时候电脑被强制重启

楼主(2011-04-19):
自己开发的USB设备,插上电脑能够认识到设备,但是拔下来就强制电脑重新启动.现在我有15个样机,都有不同几率的重启现象,其中1个最严重,重启几率接近100%.
开始我怀疑是USB电源供电不足,就接上外部电源,重启现象毫无改善.
然后就怀疑是USB信号线损太严重(USB是我们定制的1.5米线),换了根USB线,重启几率接近100%的那个设备基本看不到重启现象.
另外将设备插在电脑前面的USB口比插在电脑后面的USB口重启几率频繁.
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重启是USB信号线损严重,数据信号不稳定导致的,这是一个硬件问题.

但是,如果我给我的设备下载了另外一种设备固件,在电脑上安装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拔USB设备的时候完全没有重启现象.因此这和软件又有关系.

网友A:
线不行换线,可以用移动硬盘厂家(爱国者等)用的线,不带磁环,打印着AWG标记的。

驱动程序先找芯片厂家,首选用他的。如果他家没有或者不行,就不用他家的芯片。自己做的驱动,即便xp通过了,可能64位系统过不了,可能不支持vista。。。。

驱动远没有象微软说的那样顺溜,如果可以开发一次,永远使用的话,windows 7的驱动开发就叫DDK了,事实上它不叫D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