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上位机软件问题

楼主(2011-04-19):
用PL2303做了个USB-RS232的转换,准备用MCU发数据给电脑。

自己编的串口接收上位机软件(在别人的基础上加了些东西而已),装上驱动后设备管理器里COM口正常。上位机软件有问题,在台式机上能正常识别台式机自带的COM口,但模拟出的COM口识别出来是乱码,无法选中此COM口。在笔记本设备管理器里COM口仍旧正常(为COM3),但上位机软件里找不到此COM口。在设备管理器里强制将COM3改为COM1后,上位机软件可以找到此COM口,但无法接收到数据。。。

这个是我毕业设计的一部分,用电脑来显示心电图,学电子的,求指教。。

网友A:
这种CDC的稳定性和驱动关系大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

我用其他的串口软件试过。串口调试助手无法找到COM口,另一个(忘记叫什么,在家里的电脑里)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

想请问现在有哪些解决办法吗?有没有必要把部分程序贴上来?

网友A:
我前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找到个比较稳定的串口助手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帖子,里面有那个串口助手下载,比较稳定,能正确识别CDC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0355&highlight=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换一个串口助手意义不大,因为我是用串口接收数据后显示波形,必须在串口助手的基础上自己再加一部分功能进去。
就算有那个软件的源程序现在的情况也搞不定,上班没时间,而且对VC++平台并不熟,其它就更没接触过。
现在用的上位机是在学校图书馆借的一本教串口程序的书弄的,串口的部分本来已经写好,只是加了波形显示的功能进去。

还是非常感谢ayb_ice!我对串口速度的要求不高,9600就行。

网友B(2013-01-22):
楼主,你能把你的软件给我看看么,我也在弄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