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2V50W交流灯可否用单片机控制实现调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9):
可以当然是可以,不过控制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网友B:
可以,用可控硅或MOS管都可以实现,调相即可。

网友C:
能否举个例子呢?:lol

网友D:
12V要调光简单得要死。一个功率的三极管和PWM电路就可以搞定

楼主:
都不是很懂啊,能否具体点,我使用的灯是欧司朗12V50W的卤钨灯,我开始的想法是参照220V白炽灯可控硅调光电路画的一个图,不知道有问题没: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A.C.12V频率是多少?
若是所谓“电子变压器”供电,那么工作频率在20kHz以上,普通的双向晶闸管是不能工作到这么高频率的。
若是工频变压器供电,在12V这么低的电压下,晶闸管的损耗太大。

楼主:
哦 ,谢谢。我是用的工频变压器,输出功率12W的,可控硅用的是bta16-600。12V的电压是比较低了,而且可控硅导通也需要一定的电压,出来的灯亮度很低,而且有时候闪烁。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能用电子变压器结合单片机实现可控硅调光呢?

网友E:
AC12V50W: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处嘛

网友E:
因此,问题是:会有有什么好处?

楼主:
恩,理论上想起来应该不是很难,但是刚开始做这一块,实际过程中问题很多,没什么解决头绪,就像上面成熟的220V白炽灯调光电路用来调光却不能实现调光,希望大家多提点建议啊。虽然出来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但总感觉一无所成啊

网友A:
8楼:
50W的灯,你用12W变压器?

楼主:
现在也只是个人理论上想的好处啊:比如说一个博物馆展厅内,当感应到有人来的时候,展厅内的灯能实现自动从灭(或者开始设定的一个比较暗的亮度)慢慢到亮(也可以软件设定),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当人走后,灯慢慢由亮到灭。当然也可以伴随其他功能。

楼主:
工频变压器12W都已经比较大了,功率更高会更大更重,所以我一直觉得开始那个思路有问题啊,因为没人问,所以只是买了个功率小的试试,觉得应该可以实现功能的。个人觉得换成50W的上面那个可控硅调光应该还是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