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漏感

楼主(2011-04-19):
变压器原边有两个线圈,副边有12个线圈,实验中只用到原边的1个线圈和副边的一个线圈,那么其他的线圈算不算漏感,因为测波形发现MOS管关断瞬间漏极的尖峰电压很高。

楼主:
这是测的波形,蓝色是20KHz信号,黄色是MOS管漏极对地的电压波形。
是不是D3、C2、R9的参数选择的不对,谢谢。

网友A:
那个保险R3和电流表I2放在这里干什么?

楼主:
保险丝就是保护一下变压器,是想测变压器的效率,所以在那串了个电流表,不知道这样测试方法对不对?

网友A:
保险丝在这里毫无作用。
电流表放在这个位置,是错误的。

变压器有12个次级,现在仅用一个,应该用距离初级最近的一个。
另外,输出侧整流二极管与电流表I1之间到变压器31端应该有个电容的。

楼主:
:handshake谢谢,另外大侠上面说的都是结论,能不能再分析一下。
如果M1的栅极一直是高电平的话,变压器就短路,有没有烧毁的危险?
电流表是不是应该放在VS与R9之间?

用离初级最近是的原因是什么?
也想过要加一个电容,但一想电容上也会走电流的,会不会影响测量效果,这个电容就是为了滤除杂波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