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19):
在网上下载了STM32F10x_IAP_FW_V3.3.0的Demo程序,修改后用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4);

  i=0;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__set_NVIC_VECT();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Jump_To_Application();
    }
进入应用程序,
在STM32F101C8上可以进入应用程序,
在STM32F103ZE上运行也可以进入应用程序
但是在STM32F101RC上很难进入应用程序,偶尔能进入一次。
麻烦论坛中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引导程序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中初始化STM32F101C8的RTC时就死机。
不用引导程序,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初始化STM32F101C8的RTC是可以通过的。不知道是怎么影响的。换的查看。

网友A(2012-09-14):
持续关注,我也遇到跳转不过去的现象
尚未发现应用程序的问题

网友B(2013-04-09):
我也遇到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这句一直进入不了的情况!,我只是在IAP的main主函数中增加几个外设的初始化函数而已啊,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不了!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