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和J-Link 怎么设置联合调试?

楼主(2011-04-19):
手头上有块芯达的ST M3的开发板 只知道在MDK中生成.HEX文件 ,然后用J-Flash 下载在开发板那上看结果。

问题:MDK和J-Link  怎么设置联合调试?

网友A:
呵呵,MDK是KEIL的产品,JLINK是IAR的产品,两家有严重的竞争关系,估计两家都不愿意看到产品兼容使用吧。

楼主:
这个肯定有人有办法吧……

网友B:
MDK是可以和JLINK合用的
在工程设置里选择相应的选项来配置调试器

楼主:
谢谢,以及自己解决了
自己不想用ST的库函数,加上是新手所以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