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和5v系统进行慢速通信,用什么借口芯片?

楼主(2011-04-19):
核心板是1.8v的,外设是5v的,用什么接口芯片好?或者干脆自己做电平转换?4根口线.

网友A:
看数量,少量的可用晶体管、MOS或电阻分压进行电平转换,数量较多用专门的电平转换IC。

网友B:
:lol 具体是那些芯片呢?

网友C:
好几家有做,TI,NXP等等,看spec时仔细点看电平参数

网友D:
单向还是双向的,要是单向又是慢速,那肯定用不着转换芯片了,电阻分压,三极管或MOS管足够了。
双向的话也有MOS管的转换电路。
至于转换芯片,可以去看TI.Products.Interface.Voltage Level Translation,各种电压等级速度范围都有,太多了,选型费劲。

楼主:
ls的,去那里找,即便能找到,恐怕价格也够呛,还不如找大家都用的大路货

网友B:
所谓的大路? 都很便宜吗? 怎么使用呢?

网友D:
会用到1.8v转5v的人很少,所以可能就没有什么大路货。
在乎价格的话,就优先考虑电阻分压,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E:
如果是双向的,用这个吧, FXLP34P5X.pdf (324.98 KB)
单向通讯,NPN+PNP三极管 9012 9013即可,电路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