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 NEO-5M 模块的数据更新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一般GPS模块的输出速率都是1HZ的,但是现在我想提高这个更新速率。
我使用的GPS模块是 NEO-5M
NEO-5M 的资料上说 数据更新频率最大可以是 4HZ
但是我没有查到怎么设置?
希望熟悉这个模块的高手来指点下啊?

楼主:
可以使用U-center 软件来设置

message view-->UBX-->cofg-->rate

网友A:
数据更新率可通过指令设置,具体去看模块的手册。

网友B(2013-11-14):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U-center 软件来设置

message view-->UBX-->cofg-->rate

请问U-center这个软件从哪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更新率可通过指令设置,具体去看模块的手册。

版主,是否有U-center这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是否有U-center这个软件

这个我没有,去网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