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相放大器,要得到准确的放大倍数,可调电阻放哪里好?

楼主(2011-04-19):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加分压将会增加输出阻抗。

网友B:
可以调节反馈电阻,因此处为输出端,对地阻抗较低。必要时与可变电阻串联固定电阻以减小调节范围,此时应该将可变电阻放到输出端一边。
如果调节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电阻,并且串联一个固定电阻以减小调节范围,那么可变电阻应该放到近地端。

网友C:
反馈电阻的一端比较好,需要串联相应的电阻以达到相应的调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