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指令的工作周期跟汇编的不一致

楼主(2011-04-19):
使用汇编指令,4MHz晶振的时候,指令周期基本都是1us,比如说INCF R0, 1。
而picc使用R0++;这里的R0是int型。指令周期却有2us.这是为什么呢?
程序中设定一个40us的高频脉冲,和三个定时器中断,结果高平脉冲会受到中断的影响,每种中断每次响应都会将高平脉冲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间加长到100us。这该如何解决。图中密集部分是高频脉冲,缺口为100us断点部分,我们可以看到3ms,10ms,5ms的时候存在缺口,而这恰好是我设定的3个中断时间。

网友A:
使用ASM的时候,变量只能字符型,也就是单字节操作,从代码看就是一条指令,4M振荡时即为1US

当使用C语言时,因为你定义的变量为整型,也就是两个字节,对应的机器指令肯定就大于等于两条了,如果是两条无跳转指令,则正好就是2US啦。

你自己没有正确理解而已。

楼主:
使用ASM的时候,变量只能字符型,也就是单字节操作,从代码看就是一条指令,4M振荡时即为1US

当使用C语言时,因为你定义的变量为整型,也就是两个字节,对应的机器指令肯定就大于等于两条了,如果是两条无跳转指令 ...
引用 网友A:
听了老师的话,我去查看了下.as的编译文件,发现单单int k=0;可以有7条指令如:
;shine00.c: 29: int k=0;
movlw low(0)
bcf status, 5 ;RP0=0, select bank0
bcf status, 6 ;RP1=0, select bank0
movwf (DELAY2@k)
movlw high(0)
movwf ((DELAY2@k))+1
写int k=0;k++;就有14条指令。所以有20us的脉冲。我真是糊涂,是第一次看到c语言的指令的编译汇编形式,呵呵

网友B:
事实上这和编译器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用CHAR型变量,R++不一定就能得到一个指令周期的汇编指令.编译出来会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使用MPLAB的进行编译,要设置些什么呢?

网友A:
设置优化等级

网友B:
回复 楼主:

1,购买正版的编译器
2,将优化等级设置到最高9级

楼主:
picc编译太麻烦了,还是汇编的比较容易理解。但是picc有它的优点,真是两难舍,采用嵌入式汇编吧。

网友A:
picc编译太麻烦了,还是汇编的比较容易理解。但是picc有它的优点,真是两难舍,采用嵌入式汇编吧。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什么麻烦,主要是你还不熟悉吧

网友C:
PICC已经相当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