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ARM菜鸟的提问。

楼主(2011-04-19):
目前一直用51系和X86系的硬件做项目, 51系做低端, X86系做中高端。但目前日子不好过啊, 51系虽然便宜, 但那个速度和资源。。。, X86系又太贵了, 随便一个板子就好几百大洋。

终于开始考虑用ARM做东西了, 但从来没接触过ARM, 原以为ARM就是一个做手机或游戏机的芯片, 做工控仪表类不一定适合, 但目前看法已改变。

楼主:
接着写, 本人有2个朋友玩过ARM, 一个极力推荐LPC系列, 一个推荐三星系列, 说这两款, 即便宜, 量又足, 玩的人多, 资料全。 而且开发板都卖成白菜价了。
不过我最近倒是看上了STM32系列, 个人举得不错, 不知这三种ARM系列各有何优缺点, 如何选取。

另从没研究过ARM, 如果现在起步能否在3个月内整明白, 3个月后出产品, 将目前的51系和x86系大小通吃, 虽然现在对ARM是一桶浆糊, 到成功那天就可一统江湖了。。。:D

网友A:
ARM的长处就是控制,而且很多人用,资料多

网友B:
你不是最菜得。。程度上,我在你之上

网友C:
楼主不算超级菜鸟:lol

网友D(2011-08-08):
原来三个多月前就已经策划要学习用ARM “一统江湖”,怎么三个月后的结果居然是要找徒弟来帮你打 “一桶浆糊”?

三星的不推荐,因为市面上的三星ARM大多是商业级的,只能用在0-70度,不适于工控的用途

NXP的和STM32各有其市场,但是稳定性和易学性都还有待考验

我个人是从ATMEL ARM7起步的,虽然芯片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但是产品成熟稳定,网上能找到的例程也多,官方的文件也比较完整有系统

你可以买一块ATMEL ARM7的开发板再加一个J L I N K V7(D版的就够了,如果能报销,正版也有700左右的教育版和1900左右的I A R版),再到网上找个I A R+注册机,就可以开始 一统江湖 了

网友E:
有51和x86的基础,根本不需要开发板。

网友F:
楼主一开始就该用ARM做

网友D:
#7

现在一片ARM7或STM32开发板也没多少钱,主要是调试习惯改变,还是要有一片开发板来学习如何用J L I N K+I A R

#8

你知道楼主的"一开始"是何时吗? 如果不知道,不要在这里随便说说

ARM也是自从ATMEL在2006年开始在片内嵌入FLASH后,才开始变得简单易用,在此之前,ARM芯片外至少都要加上32位FLASH,至少也要四层板,电路不会比X86简单,成本也更高

而且早年的ARM没有thumb模式,全都是32位的模式,编成代码的效率,和X86比起来完全不能比,尤其用在工控的环境下,程序都要存在FLASH里,代码的大小和硬件成本是正相关

网友G: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原来三个多月前就已经策划要学习用ARM “一统江湖”,怎么三个月后的结果居然是要找徒弟来帮你打 “一桶浆糊”?

三星的不推荐,因为市面上的三星ARM大多是商业级的,只能用在0-70度,不适于工控的用途

NXP的和STM ...
引用 网友D:

我狠狠的顶。。。:lol :lol :lol

网友A:
3个月的时间有点紧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当时认为ARM就是个超级51。。。;P

网友H:
顶一个,我先自爱也在学stm32  感觉不太好入手啊

网友D:
STM32 原厂的文件写的不是很容易懂,之前很多网友反映过了,不适合用来入门

要从51或X86转学ARM,我不推荐从STM32下手,可以先学别的ARM入门后,再来学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