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系列哪个型号的AD速率是最高的?

楼主(2011-04-19):
ST系列哪个型号的AD速率是最高的?
想要采集一个8MHz的信号

网友A:
STM32和STM8每个多一样快!

网友B:
想要采集一个8MHz的信号,还是找专用的AD芯片吧。

网友C:
貌似自带的adc都是sigma-delta型的?

网友D:
目前单通道最高是1MHz,32位和8位的速度不是一个档次的,另外现在是逐次逼近型

网友E:
还是找专用的AD芯片吧

网友F:
ADI的,,贵的一塌糊涂

网友G:
这种信号得用专门的AD采样芯片,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