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V MAX232给3V STM芯片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请问各位大侠,MAX232用5V供电,如果给3V STM芯片烧程序,该怎么办

网友A:
分开供电就行了,我都这样用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MAX3232啊?3V-5V兼容

楼主:
还是烧不进去,单独测试MAX232是正常的,那就是电路的原因了,复位或者电源稳定性,或是485是不是都会影响?

楼主:
应该是什么原因呢,大侠们:'(

网友A:
检查一下STM32板子上的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