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R6E是个啥?

楼主(2011-04-19):
(无正文)

网友A:
如图所示为由LR6构成的两种不同变压器的稳压电源。LR6是一种高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不用变压器的线性稳压器。LR6的封装多采用TO-92、TO-220、TO-243、DIP8等形式。三端形式的三个端子分别是VIN、VOUT、GND,DIP8封装形式有5个端子,分别是VIN、VOUT、GND、TRIM(调整端)和Gate(控制输出端)。输出电压固定为10V,电流为3mA。由LR6组成的稳压电源如图(a)和图(b)所示。图(b)是扩流电路,其中,R1 R2=250k,改变R1、R2的比值,可使输出电压在10~12V之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