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模拟开关

楼主(2011-04-19):
大家帮忙推荐一个4通道的单刀双掷模拟开关吧,要求双电源供电(我的电路有负电压的模拟量通过),导通电阻小点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双电源供电这个比较少啊,没见过呢....

网友B:
单电源的有好多,比如SGM330A/SGM331A/FSA330/FST3257/PI5A100/PI5V330等等,双电源的就很少见了。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用继电器,呵呵

网友D:
晕,LZ的需求就是CD4052
模拟部分双电源+-5V供电,数字部分0~5V
就是导通阻抗有几百欧姆,但模拟开关都这样。

网友E:
TS3A4741单电源供电,但导通电阻很小,只有0.9欧

网友F:
单刀双掷的可以通过两个单刀的模拟开关组合起来

网友:
正如6L所说,我之前用的是CD4053,三组二选一的模拟开关,只要你的VEE为负电源,就可以通过负信号,至于导通电阻,可以采用电路来忽略其影响

网友B:
很多单电源的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可以做到几个欧姆以内。
采用SGM4583实现吧,管脚与CD4053兼容,导通电阻3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