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2的Option Byte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19):
在STM8S103F2的手册中,有一个AFR2可以选择,但是在STVP中这个选项却是保留的,请问是为什么?
下图是STVP中的OPTION BYTE
下图是STM8S103F2的手册

网友A:
在STM8S103F2的手册中,有一个AFR2可以选择,但是在STVP中这个选项却是保留的,请问是为什么?
下图是STVP中的OPTION BYTE
下图是STM8S103F2的手册
引用 楼主:

STM8S103F2新的手册中,估计AFR2是保留的了,所以在STVP中这个选项却是保留的。
建议LZ下载它最新的datasheet

网友B(2012-08-06):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不知楼主解决没?
如果AFR2不能使用的话,就是说AIN2 AIN3都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STM8S103F2如果使用了串口,就剩一个AIN4通道了!! 太坑爹了! 我板子都打样两次了! 今天就要给客户交付了!

网友C(2013-01-13):
我在STVD里面根本没有找到这个AFR2的选项,有AFR0 AFR1 AFR3 AFR4 AFR7 就是没有AFR2,资料里面却有,真是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