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1-04-19):
单片机PIC,直插,引脚尽量少,至少2路AD,抗干扰性能强。

网友A:
DIP或者SDIP越来越少有人用,请尽量不要选择,如果量烧将来订货有麻烦。

你可以看看PIC16F15XX系列。

网友:
是啊,现在基本上都用贴片的了

楼主:
只需要几片

网友A:
只要几片,那就自己做个SOIC-->SDIP的PCB就可以了。

楼主:
考虑直插抗干扰性更好

网友A:
考虑直插抗干扰性更好
引用 楼主:

谬论而已

网友B:
考虑直插抗干扰性更好
引用 楼主:

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