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MAC和PHY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看了一个自带CPU的交换芯片,资料上写的Built in 6 MAC and 5 PHY,请高手给讲讲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A:
集成了6个mac和5个phy,比较奇怪啊,一般都是一个mac接一个phy。

网友B:
另有一个是外扩PHY 或者是连接其他CPU用的接口? QQ1979988710